维修华硕X552E电池可开机,AC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7-04-22):
接到客户送修华硕X552E笔记本,故障:电池可开机,AC不开机,不充电。
拿来当时不插AC用电池开机,有点闪动,接AC充电灯亮但按开机无反应。后来把电池拿下到另一台华硕本充电后再试机,可以开机。单用AC不开机,进系统显示充电,但实际不充电。拆机,维修。上图:

充电芯片为BQ735,用3个N管组成隔离保护电路,第3个管在背面,没有图纸,跑电路才知道。测量关键脚位:ACDRV:0.9,ACOK:2.9,VCC:20,这个芯片论坛上资料比较少。BQ735的ACDRV脚在接AC为24V,用来驱动Q1和Q2 G极。现在0.9V在很大程度上都认为是BQ735的问题,后来强拉后接AC可以开机了,应该就是换芯片就会好了。0.9V,想想,不是没有电压,还有一种可能,拉低,,没图纸,跑电路:

跑电路测量Q2发现问题,G极软击穿,造成不良拉低。开风枪拿下Q2,接AC,测ACDRV,好了,24.3V,再测Q1 S极19.1输出这下开朗了。Q1为A5 GNA ,没有代换
只能在网上订了。三天后到货,换上,接上AC,在线测量Q2,D极,18.9发,ACDRV还是24.3V 没拉低,应该可以了,触发一下,OK了,接屏试机

再装上电池接AC,充电各方面都正常了

本本修好了,在此考虑到论坛上BQ735的资料比较少,所以把正常测量值上传以供同志们参考,希望同志们给予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学到了,有种叫软击穿,但还是不会测量。。。。

网友:
兄弟很细心啊 给你 点赞

网友:
佩服 手工画图都开始啦

网友:
保护个隔离的第一个场馆,软击穿,导致没有大电流公共点,SO不能开机,显示充电但是不充电,是充电芯片检测到电压但是没电流,充不了电

网友:
保护隔离的那2个P沟道场管易坏

网友:
没图纸维修  ,顶一个

网友:
Q1 Q2是N沟道的管子,主板上面有很多的啊!不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