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J 进水机 求助

楼主(2017-04-22):
      图片是进水部 照片。

板号是:

        体是由触摸板 位置 进去的!正好 是 EC的 背面。现在 是 待机 0.005 按 开关 无反应。偶尔 可以 触发到 0.011.后来 用 洗板水  处理 进液部分。忘记拔电源线了,刷着刷着 居然 触发了。
后来 把散热片 内存 安装到位 ,接好 电流表 ,外接显示器,接着 用 洗板水 清理 进水部位。依旧 能够触发 ,而且 亮机 直接 进BIOS了。
        如果 按开关 (开关电压3.3V正常),依旧是无任何 动作,待机 电流 也没有丝毫变化。肉眼能看到的 就是 进水部分 有一个 标号为C2428的 贴片电容烧了。没有电路图,初步判断是 EC工作条件 没有满足。也不知道 这电容 是 起什么作用的?量一端电压是 0.275V 另外一端是0。哪位 师傅 能 给个思路呀??

网友:
进水肯定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图纸哪位 有?我 对照下 ,要不 缺件  ,要不 断线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2003-1-1.html
点位图 月饼 老师发的。就 不再重复 发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  ,缺件 R2401 R2404 在 清理的过程当中  掉件了。还好  在 清理前照了照片,对照了下。建议大家 ,以后维修进液的笔记本  清理前  照高清图,以备后续对照用。这里 是 KBC_PWRBTN#和  KBC_PWRBTN#_R信号转换 电阻R2404掉件导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谢谢 各位提醒。

网友:
补充:前面提到开关 电压 有3.3V是 错误的。压根 没有。量到其它电压了,先前没有 点位图。特此更正。

网友:
哎,这样的进水机,我都会选择放弃,发黑氧化的点以后也会出故障

网友:
    没点位  没料板  洗一洗   花点时间  还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