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52G-2425G待机电流0.04不解发(已解决)

楼主(2017-04-22):
今天接同行送修一台宏基的笔记本4752G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为0.04,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见状拆机测试开机条件,开关处有电压3.25V正常,再测试待机3V 5V电压。其中3V只有2.5V,电压小了。肯定不能开机。在PTC4101并一个6.3V1000UF电容。再通电,待机0.03测量PL4101的电压,有3.32V,正常了,再按关键。顺利触发亮机。这个小问题不用去发电路图了,3V 5V电压虑波不良导至3V电压偏低的问题。维修中是必需要考虑的。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属于基本故障   加分鼓励 最好加图

网友:
下次再来电路图和实物的图更有说服。

网友:
学习了楼主,有图就是直接啊

网友(2019-03-08):
滤波不良理论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不过我每次都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