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进水腐蚀维修》》》》》》

楼主(2017-04-22):
接同行发来的机器不触发
看到机器  本以为刷个BIOS  就搞定了
结果拆开一看

这水进得   好久了    无奈  修吧
首先测量开关有跳变 EC到桥的PWRBTN没有电压
测量EC的供电没有  查EC的供电是由待机线性3V提供
接着测量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正常
测量线性的开启时候  发现了问题

13脚线性开启无有电压  此电压是由VS经两个电阻分压成3V来开启的
测量PR417两端都没有VS这个电压
用放大镜观察发现  腐蚀断线了  补线后待机正常

按开关触发  电流上到0.1不动
测量无CPU供电 和集显供电
测量CPU供电芯片 发现5V主供电 偏低 只有1V
找到二级转换管的位置

经过测量 控制级电压被Q2301拉低
换了Q2301后  再触发   电流到0.3几了
以为CPU供电出来了  测了一下  还是没有
但是电流变高了  不正常   摸了下板子
发现CPU供电芯片巨烫  看来芯片也挂了
芯片型号是NCP6132A   只找到了一个NCP6132B
看论坛上说不能代换   抱着试试的态度  换上去
再按开关触发   看着电流跳上去了  过一会儿
又掉下来了  然后又自动上电   亮机了

网友A:
这小词编得不错  我怎么就编不上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词编得不错  我怎么就编不上来呢

因为编词  我是认真的

网友B:
事实证明,论坛说的不能代换也被你推翻了

网友A:
小编的技术还是比较牛的 进水这么严重的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论坛说的不能代换也被你推翻了

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能亮了  但是亮得慢    估计还是跟芯片有关  还得换原型号的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编的技术还是比较牛的 进水这么严重的故障都能修好

我是小白   运气好而己

网友:
进水爱断线啊

网友C:
这样了的板最后修好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了的板最后修好花了不少时间吧

一个半小时

网友D:
看样子问题好像没得想象中那么严重。

网友:
6的一匹啊,可以可以

网友E:
拔了COMS电池第一次开机是慢的  设置好再开就好了应该

网友:
真的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回修机器的人少了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问题好像没得想象中那么严重。

恩   不是很严重   坏了几个芯片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的显卡应该是灌黑胶的吧坏了不好整

也不用换显卡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了COMS电池第一次开机是慢的  设置好再开就好了应该

不是这样的   还是芯片型号不对

网友H:
你那同行就算不会修 也不会清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那同行就算不会修 也不会清理吗

因为我都跟同行说    一修机修复率高  所以同行都不动 直接发来    这样最好

网友:
看着腐蚀挺严重的,不过问题也不大

网友I:
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LZ也是艺高人胆大,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LZ也是艺高人胆大,加分支持

在这个机器上可以  别的机器就不知道了

网友:
问题没那么严重了

网友:
楼主还是好技术啊,这种大面积进水直接不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恩   不是很严重   坏了几个芯片而己

那也得版主功力深厚才行呀。。。。。

网友:
好,修好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得版主功力深厚才行呀。。。。。

你又调皮了

网友:
那必须呀

网友:
进水机看到就头痛,最难修了。毛病还多

网友:
进水的大面积最怕,,,小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