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04-22):
我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而且不触发,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南桥晶振坏的多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还是送修吧,都没有待机怎么会触发,免得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这种机器有年头了,代价太大就放弃吧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主板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多多学习

哥们多次灌水。哈哈

网友:
公共点看看有没有,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这个你的分析下你测了那些地方

网友:
晶振问题

网友:
都没有待机了  查查保护隔离

网友:
通病是晶振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无从说起

网友:
     公共点开始测吧  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