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联想L215wA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7-04-22):
其实同行都可以略过,爱好者可以看下故障现像:通电指示灯闪烁,亮一下灭一下。

显示器除了驱动板,就电源高压一体板,或电源板和高压分开的
所以问题除了电源和驱动板故障居多,现在的现像一是电压不正常,二是驱动程序不正常。
拆机:
后壳左右各有一个凹槽,向上顶起,就可以拿下来。
拧下四颗固定螺丝就可以把底座拆下,这个机器是非常好拆的。

把显示器扣在桌面上,我习惯用BGA刮刀,如下图,很容易就把壳撬开。

拆下按键板排线,和灯管线,拿下前壳,拧下边上的四颗螺丝
装电源板和驱动板的壳子就可以拿下来

拆电源板注意中间有个塑料固定的卡,用手掐一下就下来了。

呃,这电容坏的也是没谁了。更换掉所有鼓泡电容,故障解决!

顺便用TL866编程器读了一下驱动板的程序,供大家以后使用~
驱动板图片

网友:
最后再来一张亮机图就完美了

网友:
换电容是真没啥难度

网友A:
以后有机会再发些有意义的帖子
亮图哈哈:

网友:
版主
但是 拆机费事啊 就是辛苦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有机会再发些有意义的帖子
亮图哈哈:

要是附上详细的维修的过程 支持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