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HP CQ42三修之、、灰屏、、经典维修、、、、

楼主(2017-04-22):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渐渐的我们将告别了春天 ,已经悄悄的走入夏季了  五一的到来 ,,你准备去哪里嗨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谈谈,,其实这个机器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桥的问题,,但是这个灰屏确实有点经典,,所以想和所以人一起分享,,让你们以后遇到了这个问题不在纠结 不在徘徊、、、、、、、、                              HP    CQ42     DAOAX2MB6E1   REV1.E   故障现象   灰屏,,,当机器到我手上,我一看 北桥  显卡  都干了,,唯一就是南桥没有动,,,经过向客户的描述这个机器在前两家修过了  显卡换了  还是故障一样 最后失败而结束,所以在找了一家维修,,当时我看到这个机器,我第一反应就是  直接换板了吧 修好了也没有多大的意思,,而且干了这两个大件,返修率也高,,,但是最近不是很忙,,在加上老大不是很想换主板,,那就花时间看看吧,,,,首先目测 显卡做的很漂亮,显存也加汗了,北桥也可以,,正好上家也跟换了显卡,那么这个机器就是电路的问题了,,对于灰屏的机器来说,,我们第一印象就是直接找到屏线接口,测量LVDS的阻值,,一切正常,,这个机器的LVDS输出肯定是显卡了,,那我们就对着显卡的条件去测量,,,耦合电容,,显卡的每个模块的供电,转换电源,复位等其他条件,经过大概的测量没有发现问题,,  难道一个灰屏还能记过这个多家还要以失败而结束吗,,想想也可惜了,  顿时想了想  ,,无非就这些条件,,,,那我就把显卡的条件  都测,,一个一个测,,经过1个多小时的测量 换来的只是无发现,,,,难道这个机器就真的放弃了吗,,这时我去打了一杯开水,泡了一杯香飘飘奶茶,喝了喝心情无限好,,那就继续搞吧,,既然显卡这边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要死修这个模块呢,,灰屏,为什么灰屏,,就是因为各种条件不符合导致的,,LVDS只是一个显示的输出而已,,并不能代表什么,,,那我用示波器测了所有的电感,,发现其他的输出就稳定而且电压都正常 平稳 ,,唯一的内存电压输出不正常,,1.46V ,相信大家都知道,,3代的内存普通电压是在1.5V  这个机器不可能用低电压版的,,难道这个1.46V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机器1.46V它是正常的  因为他左右相差不大,,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很少,,,,这时我找到内存供电,,测了下条件,,发现反馈电路有情况 PR24电阻有点脏,,测了测阻值也没有什么变换,,直接在料板拆了一个10K的电阻,,装上去,,在此点了下屏,,结果显卡了久违的音乐的图标,,,,,就这样结束了几修的维修,,,通过这个机器让我想起了曾经修过的DELL也是因为内存供电的不稳 导致的灰屏,,经过反复的测试 发现一切都稳定,,以成功维修而结束。、、、、、、                                         总结,,无论我们在修什么机器 什么问题 我们一定要放宽思路 ,而不是一路的去死修一个模块,,而有的人却说,,我该排除的都排除了,修死还是灰屏,既然该排除的都排除了   那么这个机器没有问题,那怎么还会灰屏呢。。那就直接换板,,,,,良好的心情  良好的思路  才能给我们良好的维修,,,,,, 最后五湖四海接朋友   专业芯片级交流 592696548  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一起分享

网友A:
郭大侠的技术没得说

网友:
大神啊,很好的耐心,像我不懂得就直接会放弃了。还是大神细心啊,很厉害

网友B:
不错的维修方法,值得学习了

网友C:
你为何这么叼,这都给你修出来了。已加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郭大侠的技术没得说

杨总的技术也不错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维修方法,值得学习了

互相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为何这么叼,这都给你修出来了。已加分点赞。

谢谢大侠的支持  谢谢

网友D:
这个机器灰屏  一般都屏线问题 这个问题很少  不过很经典 又打开浏览我们维修的另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灰屏  一般都屏线问题 这个问题很少  不过很经典 又打开浏览我们维修的另一个思路

是的  其实这个机器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显卡和排线的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滴哥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E:
前面二家都干了。不然我估计大神也会干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二家都干了。不然我估计大神也会干显卡吧!

说的好  肯定会干显卡的

网友F:
这就是高手跟低手的区别,我还要多多向大侠学习

网友G:
这样的问题一般人不会去想是内存供电的,如果差点的表根本就发现不了电压不对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内存偏低0.34v导致灰屏。

网友H:
做维修的都没有当初在学校学习的那股精神了,只想三板斧搞定收钱走了,也都只会顺着另人的思路来,再说1.5V和1.46V相差也不大,说不定是自己的表有问题,叫我也不会想到内存上去。

网友:
叼叼叼,厉害了

网友I:
可惜了 没看到内存电感供电不稳的波    内存电压后来还是1.46么  郭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高手跟低手的区别,我还要多多向大侠学习

只有不断学习才会长进自己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维修的都没有当初在学校学习的那股精神了,只想三板斧搞定收钱走了,也都只会顺着另人的思路来,再说1.5 ...

我不用万用表 测电压 示波器我用习惯了  电压是多少我知道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惜了 没看到内存电感供电不稳的波    内存电压后来还是1.46么  郭少?

是的  前段是正常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问题一般人不会去想是内存供电的,如果差点的表根本就发现不了电压不对的

如果还一味的使用万用表 那么修起来很痛苦

网友:
这机子的北桥 看到都怕   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也真够巧的

网友:
大侠 好厉害好厉害啊

网友:
条条道路通罗马,是的,维修不能让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点上,思路决定出路,这种机器修复成就感也是大大的。

网友J:
技术真不错啊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K:
这个灰屏故障确实经典,谢谢分享这个好案例,必须加分

网友L:
又是一个经典帖子,分以加

网友M:
厉害了,想跟大神后面学习学习

网友N:
这类问题往往都需要清晰的思路才能做到一针见血的速度,修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类问题往往都需要清晰的思路才能做到一针见血的速度,修得漂亮

思路要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了,想跟大神后面学习学习

可以的 欢迎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是一个经典帖子,分以加

谢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灰屏故障确实经典,谢谢分享这个好案例,必须加分

哈哈 一起学习 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真不错啊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有的时候换版也是挺好的

网友O:
厉害厉害 学习了  加分鼓励

网友P:
二修机的思维,都不能按常规出牌。。。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二修机的思维,都不能按常规出牌。。。不错,加分鼓励。。

是的  换个思路才会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厉害厉害 学习了  加分鼓励

谢谢支持  谢谢

网友Q:
内存低电压导致灰屏

网友R:
这个问题比较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问题比较难查

有思路就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内存低电压导致灰屏

是的 怎么啦

网友S:
最近怎么看你们全是工程师

网友:
屏线爱断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错支持下,学习中呢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是的  显卡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近怎么看你们全是工程师

认证都是工程师

网友:
下次再来点精华帖子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1.46   我有100个理由放过他

网友:
不懂内存供电会影响独显输出灰屏,莫非灰屏的时候有的是集显

网友:
楼主真的仔细 学习了

网友U:
这个估计大部分人都得忽略

网友V:
还真没遇到过内存电压不对会灰屏的··下次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W:
没有遇到过这种内存供电导致的灰屏,好奇葩的故障,涨见识了。加分顶你。

网友:
楼主好细心,学习了。

网友X:
顶顶顶,楼主的技术是不错的,但是我想提出一个和技术无关的问题,如果和客户沟通了可以换板,你还会再继续查看故障吗??

网友Y:
   顿时感觉前面两家是给楼主铺路的了,不过前提是楼主技术过硬,耐心也足,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Z:
这个机器是不是没进系统之前是集成显卡工作呀  所以内存供电不足造成灰屏

网友AA:
GAY的一批  GAY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大姐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GAY的一批  GAY的一批

  哈哈   最近生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机器是不是没进系统之前是集成显卡工作呀  所以内存供电不足造成灰屏

不错  分析的挺好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顿时感觉前面两家是给楼主铺路的了,不过前提是楼主技术过硬,耐心也足,学习了,已加分!

哈哈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X:
顶顶顶,楼主的技术是不错的,但是我想提出一个和技术无关的问题,如果和客户沟通了可以换板,你还会再继续 ...

其实可以选择换版  主要生意不怎么好  闲着就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有遇到过这种内存供电导致的灰屏,好奇葩的故障,涨见识了。加分顶你。

以后会遇到的 因为你多了一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真没遇到过内存电压不对会灰屏的··下次我也要注意了·

是的  下次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估计大部分人都得忽略

就是因为你们的忽略  所以 就导致放弃了

网友:
10K电阻有问题导致的那样一定要细新店一定搞定

网友:
这个主板难道楼主没有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还有这个主板支持检测卡的,应该先看一下跑什么代码!还有外接是否有显示?内存供电不稳定应该是不过内存呀!内存没有过还没到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哈哈   大家一起学习

   嗯嗯,不过主要还是向大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哈哈   最近生意怎么样

又不是我的店 管它怎么样 哈哈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若若的问下你测试反馈电路有点脏,阻值没有异常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阻空焊了 ?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细心 成就未来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也会引起灰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测量lvds阻值,正常就是显卡输出什么意思,阻值正常查显卡又是为什么

网友AD:
版主,技术好,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大神如此难修的机器都搞定也是意料之中的,对着如此优秀的维修撸一发也不枉此行........受教了!!!!

网友AE:
你那个群还有付费?

网友:
这个思路很新颖,我也退过几台灰屏的,下次按你的思路查查试试,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还有这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这样外接也灰屏吧

网友:
思路比较活跃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值得学习

网友:
内存电压低 出现这样?  第一次遇到 下次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版主,技术好,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我u是版主  我只是个打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那个群还有付费?

已经取消付费了  欢迎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滴哥啊  这都能搞好了  牛    我还没遇到过内存引起灰屏的

你没有遇见 是因为你修的还不够多      多了你就知道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技术不错,要是我就放弃了,加分

网友:
厉害了,三修都整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 屏线接口问题是比较多少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修得确实精  内存供电不足引起的灰屏

网友:
确实很可以,换做是我我不会去查内存供电 死磕显卡模块了。。。。  1.46V 1.6V 我都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
这里显示红色背景的图标还真没有去研究过,它是一个音乐图标?

网友:
内存电压1.46伏,我一般都直接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显存做的不错

网友:
排线有问题还会导致灰屏和不显示,这个机器

网友:
前面维修已经排除了显卡北桥问题,确实能把它修好,楼主也是大神啊

网友:
内存电路引起的 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