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时亮时不亮与死机

楼主(2017-04-22):
机型:联想B340一体机  板号:6050A2497501
故障:时亮是不亮与死机,不显的时候可以听见系统的声音,显示的时候进系统后没多久会死机。
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就想到是显卡那边出问题了,然后拆开检测了,三下五除二就把机子拆开了 ,先大致目测了下没有发现可疑东西,主板还是挺干净的,没发现问题。现在是机子是不显了,就打开图纸慢慢细查了。发现PL19,PL20,PL21没有电压,这是显卡的电压NVVDD_CORE.就是这边出问题, 找到PU13 ADP3212显卡供电芯片查它的引脚条件有没有满足。32 37脚VCC正常,1脚EN也正常,然后手摸这个芯片时候看见旁边有个电阻发黑,查看图纸这个是连着ADP3212的16脚pr239  是449k的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测到阻值是无穷大。找了个电阻换上去果然亮了。烤机了几个小时正常就通知客人取机了

网友:
细心的师傅。  观察还是重要的

网友:
最好有图,空说无凭

网友:
有没有出现显卡驱动停止响应?

网友:
很细心不是吗

网友:
如果没有细心的观察,不知道又要搞多少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