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A 不开机

楼主(2017-04-22):
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A  不开机,无进水。顾客拿来说不开机,适配器绿灯,拆开壳我把电池(适配器)拔了在插上,就能自动开机,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但关机就不能开机了。电池和适配器拔了又好使了。BIOS 刷过了。。故障依旧。请大神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每次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坏了  这个机器检测电池的  不上电池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放电才能开机?

放完电还得把适配器查插上自动开机,光放电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坏了  这个机器检测电池的  不上电池不触发

电池坏没坏不清楚,到在系统下看电池有电,电池百分百电

网友:
我的1466 拆开破裂的屏换屏。不接电池2天,换好屏现在装电池回去,不开机,按开机键主板完全无反应
拆电池之后再开机主板是不是要重置什么开机的???破裂屏的时候还可以开机白屏

网友(2020-08-28):
重置smr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