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

楼主(2017-04-22):
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开机正常使用一切正常。正常关机马上就自动开机。BIOS设置以后不在开机,心里高兴以为这下可以通知客户来取机器了。好景不长客户来取机器故障还是依旧当时我的心哇凉哇凉的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明明试好了的为什么还是自动开机马上设置BIOS 的PW选项关闭不开机了断电一会在开机试机关机后有自动开机了。主板看起很新不想有坏的地方奇怪了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PM49 不是哈上传图片不知道怎么自己上去了

网友:
不错,可以多多学习

网友:
最后还是老实的按时序查起走,内存电压正常 桥供电 总线供电 PG CPU供电正常 都正常仔细想了下应该是断电以后BIOS认为没有保存恢复默认状态了。仔细查看BAT1到CTRL电压一侧一端有3,1v另一端为0V弄了半天终于找到源头。就是图上R188到D2之间断线果断把D2取下一看有个小洞很小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过线空,刮开果然断线用烙铁假焊在把D2上上开机保存BIOS进系统关机不自动开机了,在断电开机在关机还是不自动开机了。此版终于告一段落小弟说的不太清楚希望大家理解下。最后把自己拷贝下来的BIOS上传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网友:
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 原机备份 两个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 ROM1.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 ROM2.zip

网友:
最后还有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 原机备份图纸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网友:
有图纸 很牛的说

网友:
当时没思路,还是需要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是联想主板吗

网友:
Lenovo IH61MA V1.0 H61H2-LM5 V1.0 是这个型号你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吗?还是其他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