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录音好使,通话时无送话

楼主(2017-04-22):
接到客户的机器,试机时无送话,录音什么的都不好使,直接替换尾插试,故障依旧,给客户报主板维修,拆机之后换音频,录音送话有了,但通话时没有送话声音,量尾插座17 18角的所连电路没有开路情况,把小音频旁两个电感短接了,故障依旧,因为是通话时没有声音,所以重做了基带,结果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神帮一下忙,还有哪里可能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根据电路图,查找MIC1线路上所连的元件

网友:
上面这哥们把维修思路都贴上来了,参考一下

网友:
根据上面的维修思路  楼主修了没

网友:
楼上已经把思路图上传啦,按照修吧。

网友:
大好人啊。已加分!

网友:
互相学习,实地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维修思路,在此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基地还是很靠谱的 想要学习手机维修的抓紧了

网友:
这个可以,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4楼实地学员提供的经验分析,你感觉如何?

网友:
codec是u0900大音频,对么

网友:
今天没来得及修这个手机,明天接着修,准备先看一下u0900的外围电路,电容什么的,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些都是层主手写的?像我们盲修都是看着干芯片 特别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层主手写的?像我们盲修都是看着干芯片 特别累

这是在实地学习时做的笔记

网友B:
修过之后,把维修完毕的结果再发到论坛上面,互相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之后,把维修完毕的结果再发到论坛上面,互相学习

放弃了,cpu问题,师傅建议我搬板了,但没要出这个钱来,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了,cpu问题,师傅建议我搬板了,但没要出这个钱来,让客户拿走了

谢谢,麻烦你们了

网友:
拆音频量阻值,看图纸,查原理,仔细,你会有惊喜

网友:
有录音无送话维修:录音测试正常,还得测一下打电话免提是否正常,录相声音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拆掉基带CPU,没量基带CPU下面的I2S总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