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Compal LA-9641P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4-22):
联想G410 Compal LA-9641P 进水不触发

机器进水,加电有3V 5V待机,按开机键不上电,开关针有电压,开机信号送到EC,EC发出开机信号到桥,但有反馈SLP——S#信号,拆掉SR17E,重新植球后,可以开机,电流到0.2左右,测没有1.05V。
测其阻值为2左右,断开PL701后测得供电芯片TPS51219短路,更换后,电流到0.4左右,但CPU电压在1.6V左右,像是没有检测到CPU,但没有CPU可更换。
+1.05VSP短路会影响到桥SR17E,第二天换个新桥,开机可以过0.4,在1.0左右停个10几秒,然后到1.5左右,开始亮机。
后来查资料发现:CPU供电要出来,开启必须是桥要发出PROCPWRGD信号到CPU,CPU才能发出VID信号到供电芯片。有可能是桥进水烧坏了,不能发出信号造成的。

联想G410 Compal LA-9641P r1.0 6-3 bak.rar

网友A:
学习了 又记住了一句话开启必须是桥要发出PROCPWRGD信号到CPU,CPU才能发出VID信号到供电芯片

网友:
进水导致桥挂

网友B:
上次修了个G480三代桥,不出CPU供电,,上电到0.4A     换桥OK

网友:
近段时间进水的机子真多

网友C:
这种基本目测能看到问题

网友D:
楼主分析很到位,加分鼓励。

网友E: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F:
新点的机器应该都是这样了,PROCPWRGD信号作用还是很大的,最近维修都不大动桥了,我这是不是要落伍的节奏

网友:
  桥做几次  都不行的话  就老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又记住了一句话开启必须是桥要发出PROCPWRGD信号到CPU,CPU才能发出VID信号到供 ...

是的,有VID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的听仔细的厉害楼主

一般一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力挺楼主双机加关注

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
是的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了个G480三代桥,不出CPU供电,,上电到0.4A     换桥OK

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本目测能看到问题

有时还是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很到位,加分鼓励。

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点的机器应该都是这样了,PROCPWRGD信号作用还是很大的,最近维修都不大动桥了,我这是不是要落 ...

一般桥都不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