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X750显卡开机不显示维修,后面求不下去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4-22):
本人新手小白一个第一次发帖求各位大神指正。以免以后少走弯路。
翔升GTX750 1G D5 这片显卡是我卖二手整机卖出去的,前两天拿过来说老是进游戏黑屏,到我这边开机连屏幕都点不亮了。
于是换了个别的卡给他,修好这片让他来换。换好后自己开始维修,上机加点显存供电0.6v-0.9v偏低,看过论坛大神贴子也有过这个情况,于是果断换掉RT8120A供电8脚IC,上机再测开机显存供电1.53V,内心一阵激动啊!显示器插上点亮,然而高兴太早,散热器装好在测又他妈点不亮了。在测显存供电没有了,对于小白的我来说心中一片迷茫啊!在到论坛逛逛,看了十几篇帖子,回头再战,其中有一篇帖子提到GPU虚焊也会导致显存供电不行,于是乎给GPU加热,上机再测没用,这个时候心中真是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啊!后续想到会不会是显卡GPU的控制电压IC出问题呢!于是在家焊,上机点亮,进PE稳定运行2分钟哦啦啦,显示器变成绿色的了。维修到这里真心不知道还有哪里出问题各位大神能帮忙指点指点吗!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的理由是什么难道芯片挂了。

网友A:
主控芯片虚焊  或者挂了  先加焊一下  不行 就换芯片或放弃吧

网友:
RT8120在主板也比较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虚焊  或者挂了  先加焊一下  不行 就换芯片或放弃吧

是GPU还是电源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PU还是电源主控

gpu是主控芯片

网友:
理论没学通~,就是在那里拆呀。焊的,呵呵 ,多观察,电压,和输出的图象。你再看看电压还有没有?,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场管。
显存供电没有了,也有很多原因,不一定就是某一种可能。还是需要区别,和判断的。
显存供电和CPU供电的理论是一样的。

网友B:
谢谢各位显卡已经修好。GPU虚焊,上了BGA焊台已经解决。

网友:
GPU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估计你第一波就加焊核心,吧核心加焊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显卡已经修好。GPU虚焊,上了BGA焊台已经解决。

你那加焊都能好只能说运气好,也许可能过不久这种问题会在现,我觉得不GPU问题,,这种问题我是修到过,多是电容问题还有一种是IC的问题,750这一些卡我到是修了大把的多,可就没有见过BGA脱焊的,只能说万一有呢,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A卡加焊好的可能性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