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PP_BATT_VCC 短路大电流

楼主(2017-04-22):
接到手机是不开机,接稳压电源大漏电短路,调小电压摸发现 U1601音频发烫 拆了。 还是短路就发现 U1401 充电管和Q1403 充电管发烫。。都拆了(可能我错了,不应该拆Q1403, 拆了后不短路开机也无电流了) 现在想问下 1. 这个Q1403 如何端接啊。。  ? B1 C1连起来? 是不是没有Q1403没短接的情况下 PP_VCC_MAIN 就没无阻值 ?

2.在电池座也测到PP_BATT_VCC 短路,可是稳压电源2A的。 我调到1V电压就快2A了,摸主板也没有地放发烫,是接个5A的笔记本电源烧能烧的出来吗?  还是一个个翘滤波电容或IC

网友A:
PP_VCC_MAIN短路Q1403本身就会发烫,一般是wifi旁边的电容,不行就熏松香,这种大部分都是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_VCC_MAIN短路Q1403本身就会发烫,一般是wifi旁边的电容,不行就熏松香,这种大部分都是电容坏

PP BATT VCC 也短路。。

网友B:
还是熏松香吧   最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熏松香吧   最快

大师  我想问短接Q1403 B1 C1 连起来对不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我想问短接Q1403 B1 C1 连起来对不对 ?

恩   对的

网友D:
个人觉得,拆一个装上去更好点

网友:
可调电源不行,电流不够大,不合适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拆一个装上去更好点

太麻烦啦,相连元件很多的,加热太多,反而容易扩大故障,还是直接烧机快。而且安全。

网友:
要短接的话B1和C1就行啦。

网友:
直接烧机吧,拆到什么时候啊。用烧机电池组烧。一下子烧出故障位置啦。

网友:
查Q1403附近元件。

网友:
这是黑松香吧

网友:
把Q1403 (还没段接) 和1401 拆了。。PP BATT VCC 会变成没阻值吗? 在电池座正极测不到阻值了。。 但是PP VCC MAIN  现在是短路状态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楼主能详细说下吗,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我想问短接Q1403 B1 C1 连起来对不对 ?

除了A1脚剩下全连一起都可以。

网友(2018-11-14):
c    1        5            5            2

网友:
我也有一个6S大短的,PP VCC MAIN到地阻值在0.1欧了,(原来是上面WIFI 和 电源上部进水修复后,使用了10来天突然不开机了,进水位的电容都拆了还是短),直接3A电流都没法烧出来,这一路关联的元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