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 独显短了,可以改集显吗

楼主(2017-04-22):
牌号是K53SD  ,有集显供电,有没有谁改过的

网友:
显卡短路先去掉显卡  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A:
显卡短路还是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短路还是供电短路?

显卡啊,显卡啊

网友:
好的,断开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个没搞过啊。。。。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我是来赚金币的。

网友:
先把独显的芯片取了看亮不,一般只要是双显取了都要亮,要是不是双显,就要看一下供电,差分信号

网友:
这种机器 改不了吧 应该

网友:
改不了的别想多了

网友:
断供电试试,华硕的板不好整

网友:
改集显卡要不要刷BIOS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 或者把独显芯片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