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大短

楼主(2017-04-22):
3V电容短路  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 别急着装起来    一般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会充不了电   充电上官换掉  解决

网友:
刚才修了一个  拆了两遍

网友:
一般仁宝的短路打表 都会在保护隔离部分有原件损坏  正常是有点火回路保护公共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