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家TRISTAR TO PMU BRICKID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7-04-22):
电路图
上写是USB管理芯片到电源IC的,通信信号。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芯片

网友:
我告诉你大概意思吧,USB芯片到电源芯片的专ID。类似于一根通讯检测信号信线。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报名个手机远程班学习吧。

网友:
一个电源一个u2,你说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