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EIYI(组装LCD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4-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亮一下就灭(心想这好修,这个问题不是高压板有问题就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A:
我今天也换了一台,熟人的要50,拆开发现是4根灯管。  还好高压板好的,上次那个破显示器 暗屏,换灯管好了 不到一个月就瞬间保护了,单独测试灯管好的,就买了一个高压板   买回来依旧是瞬间保护,最后去保护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换了一台,熟人的要50,拆开发现是4根灯管。  还好高压板好的,上次那个破显示器 暗屏,换灯管好了 ...

老机器问题多

网友B:
感觉换灯管好麻烦,改LED要简单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换灯管好麻烦,改LED要简单的多

LED 成本高啊, 不忙的时候LCD灯管还是便宜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 成本高啊, 不忙的时候LCD灯管还是便宜一些

一套LED灯条加恒流版成本差不多15左右,亮度高,返修少,安装方便,风险低,我宁愿选择led的

网友:
换灯管无论如何都要拆屏,风险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套LED灯条加恒流版成本差不多15左右,亮度高,返修少,安装方便,风险低,我宁愿选择led的

返修少确实,上次那个换LED的他的电源板找不到有12V(接口没有标注    也由于我显示器搞得少不知道能不能在别的地方取电),最后搭了一个12V 2A的监控电源进去, 装好才想到 背光怎么关呢!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返修少确实,上次那个换LED的他的电源板找不到有12V(接口没有标注    也由于我显示器搞得少不知道能不能 ...

哈哈,你也是够厉害的了,客户没找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也是够厉害的了,客户没找你吗

朋友的  我又没收钱啊,不过用了几天  我进了一些灯管,给换回LCD了,但是比较恶心,用了一礼拜不到 突然屏幕闪   就开机保护了,亮一下就灭(两个灯管都是换新的),再次单独测试灯管都可以正常亮   。淘了一个一体电源板回来,装上去一样   瞬间保护。最后去保护用   快2个月了还是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  我又没收钱啊,不过用了几天  我进了一些灯管,给换回LCD了,但是比较恶心,用了一礼拜不到 突然 ...

去保护我只弄过一次,大师傅告诉我说太危险了,我就没弄过

还有换LED套件,无论这机器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都能根治,所以省心 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保护我只弄过一次,大师傅告诉我说太危险了,我就没弄过

还有换LED套件,无论这机器是灯管还是高压 ...

下次我也得多备点LED灯条了,顺势而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我也得多备点LED灯条了,顺势而为

套件,淘宝有的,我每次都买20套,留着慢慢用,选择很多LCD的灯管都到寿命了,老化的多,所以很多要换的
之前改个高压成本也差不多这么多呢,还老是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套件,淘宝有的,我每次都买20套,留着慢慢用,选择很多LCD的灯管都到寿命了,老化的多,所以很多要换的
...

好的,我刚才也定了几套,农村小镇 没有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刚才也定了几套,农村小镇 没有量

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需要多少准备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换灯管好麻烦,改LED要简单的多

请教下
换LED 需要拆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套LED灯条加恒流版成本差不多15左右,亮度高,返修少,安装方便,风险低,我宁愿选择led的

灯管可以从报废的显示器拆 无成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返修少确实,上次那个换LED的他的电源板找不到有12V(接口没有标注    也由于我显示器搞得少不知道能不能 ...

最后搭了一个12V 2A的监控电源进去
这个 怎么好固定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  我又没收钱啊,不过用了几天  我进了一些灯管,给换回LCD了,但是比较恶心,用了一礼拜不到 突然 ...

请教下
去保护 是如何操作的呢
是不是去掉高压板 控制芯片的 保护脚连接的元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刚才也定了几套,农村小镇 没有量

看来 生意还是可以的
按也在小镇 比较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 生意还是可以的
按也在小镇 比较淡

我这边岂止是淡  简直是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后搭了一个12V 2A的监控电源进去
这个 怎么好固定进去呢

有空间   用热缩管绝缘,热熔胶粘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换LED 需要拆屏吗

一般不拆,论坛有改LED的帖子,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管可以从报废的显示器拆 无成本啊

我算的是时间成本,换一个灯管最少要拆屏幕吧?有风险吧?要焊接吧?费时间吧?

LED套件打洞直接安装,风险小,耗时短

本身液晶显示器维修报价就不高,没必要浪费时间,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也是够厉害的了,客户没找你吗

呵呵,他把12V监控电源装在机子里面,客户怎么会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少确实,上次那个换LED的他的电源板找不到有12V(接口没有标注    也由于我显示器搞得少不知道能不能 ...

晕,12V供电都找不到,你还怎么修显示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换LED 需要拆屏吗

不管你换是换灯管还是换LED灯条都要拆屏的,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他把12V监控电源装在机子里面,客户怎么会知道呢?

他不是背光关不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管你换是换灯管还是换LED灯条都要拆屏的,必须的

现在论坛一些大师傅换LED套件不用拆屏,直接打洞,把灯管抽出来,这样既快又降低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岂止是淡  简直是蛋

看来 乡下小地方 都不怎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间   用热缩管绝缘,热熔胶粘着

长期感觉还是不行吧
还是换一体板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你换是换灯管还是换LED灯条都要拆屏的,必须的

拆屏 有风险啊
难度还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背光关不了吗?

难道 关机以后还会亮吗 白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论坛一些大师傅换LED套件不用拆屏,直接打洞,把灯管抽出来,这样既快又降低风险

这个好像 以前换灯管 都这么干过
有沐浴 详细教程 去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拆,论坛有改LED的帖子,你可以去找一下

哦 去看下
下次也改下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算的是时间成本,换一个灯管最少要拆屏幕吧?有风险吧?要焊接吧?费时间吧?

LED套件打洞直接安装 ...

你这是老板 可以这样算的 因为省下的时间 可以挣钱吗
一般都不这算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道 关机以后还会亮吗 白屏

是的,加装的电源接的是显示器220V进线口,只要220V在连接   就会背光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装的电源接的是显示器220V进线口,只要220V在连接   就会背光亮

给客户用 好像不能这样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 关机以后还会亮吗 白屏

看他这5v是从哪里接过去了,有这种可能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 以前换灯管 都这么干过
有沐浴 详细教程 去看看呀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的,你去搜索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老板 可以这样算的 因为省下的时间 可以挣钱吗
一般都不这算的啊

为什么不这么算?难道是在搞科研吗?非要研究出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这么算?难道是在搞科研吗?非要研究出所以然???

大概是能挣钱 就行了
有时候 也不是很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他这5v是从哪里接过去了,有这种可能性啊

这样搞 感觉是能用 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的,你去搜索一下嘛

按去搜索看看 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 感觉是能用 不太好

所以说啊,做事就看每个人性格,有的人对客户负责,凡是都做到完美,有的人说能用就行,其他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啊,做事就看每个人性格,有的人对客户负责,凡是都做到完美,有的人说能用就行,其他不影响使用

你搞的再好 客户也不会拆开看 还是收一样的钱
所以 就是怎么省事 怎么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搞的再好 客户也不会拆开看 还是收一样的钱
所以 就是怎么省事 怎么搞了

但这种关了机背光还亮的,我肯定不会这样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这种关了机背光还亮的,我肯定不会这样给客户

好像 楼主这个是给熟人用的 也就无所谓了
一般的客户也不会接受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用 好像不能这样改吧

朋友的,没收钱。  后来又改回LC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没收钱。  后来又改回LCD了

哦 还是改回来了 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