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维修

楼主(2017-04-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自己正在玩游戏时黑屏了!先检测,外接显示器正常。仔细看是暗屏呀!一般都是屏有问题,先换屏看看。还是暗屏!拆机看!一看下主板屏线接口三极管烧了,20v没过去!换mos管。刚换好,上电一缕青烟袅袅升起。晕 测试  G极10v   S极20v 正常呀!怎么过不去!哎 不偷懒了!把板子全拆下来。仔细看吧!一看吓一跳。背面烧的一塌糊涂。很强悍的机器,这样还暗屏。清理了一下,上边焊盘都烧坏了!测试还有一个电容短路。 短路还暗屏。没遇见过!拆掉短路电容!再换屏接口MOS管!  上电,微微激动。亮了。

网友:
暗屏问题如果在主板上,还好修些,如果在屏上就难修了

网友:
暗屏有图纸相对还是比较容易修复的

网友:
条件不足引起的暗屏好修的

网友:
烧成这样,清理黑炭时怕PCB中间层刮坏不?看到心跳

网友:
坏的这些是什么鬼

网友:
平常用居然能烧成这个样子,,少见

网友:
背光引起的暗屏故障有图纸还是很好修的,就那几个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