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7-04-22):
各位打印机加粉容易不,有什么要求啊或者打印机维修是怎么修的我很想知道一下哦特别是加粉我都不太了解哦。加粉是怎么加的大概是怎么样啊想必你们都知道吧可以说声不

网友:
不同的打印机加不同的粉,首先要看什么打印机,再确定加什么粉,准备好后,拆打印机的硒鼓,不同的打印机不同的拆法,不过注意一点,刚拆开后清正干净正加粉,特别不要忘记把废粉清理干净,加完后即OK。

网友:
这个没办法告诉你。因为就算是相同牌子的打印机也有很多的型号,而不同型号的打印机用的硒鼓也都不一样的。所加的粉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找些废鼓自己拆几个试试,了解结构了再加粉就简单了,先买集中常用的型号练手,HP 兄弟(联想) 三星粉最常用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广泛,建议买些打印机维修的书籍回去看看,
打印机是怎么修的,这个问题 你需要去了解一下打印机的内部构造,内部组件名称及作用,还有造成的故障
怎么加粉,因为硒鼓的型号比较多,篇幅问题,没法一 一说明

打印机故障多数是机械问题,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如果有时间,除了看一些相关书籍外,建议自己多去买一些机器回来拆装,在拆装的时候结合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就能慢慢搞明白了,如果没师傅带,会需要很长时间,

要知道怎么加粉,也要先懂拆装硒鼓,可以买些旧的硒鼓回来练习拆装,加粉自然就会了

网友:
问得也太笼统了,要知道怎么加,前提手上要有机器,你再问具体点的问题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