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20进液体不开机

楼主(2017-04-22):
型号:DELL 5420  主板号:DA0R08MB6E2  REV:E2故障现象:按开关后电流到0.42不显示。

维修过程:
      一看就是内存不过,拆机后发现很多进液的地方,先清理。清理后通电有待机0.01V按开关后到0.02不到了,比原来的电流更小了,哎……
按时序查下吧,3V  5V供电芯片有。EC供电正常,有RSMRST#。EC读取BIOS  1脚波形:

南桥没有发出S3和S5信号,接着量了下南桥背面的电容电阻 有3V和5V说明南桥供电应该是正常的,那估计就是南桥坏了,换南桥:

更换完后亮机,正常,一阵惊喜,这可是从料板上拆了个旧桥植上去的啊!

网友:
现在植桥都容易爆

网友:
楼主测的条件是不是有点少?直接换桥?

网友:
卧槽,,直接换桥,,我都是烘高一点温度再看看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微触发的机子

网友:
进夜的机器要的特别好修,要么修不好

网友:
压压看电流

网友:
握草、、上示波器了都还新人帖。。。。。。这是小号吧!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