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0267-4待机3 5v电压有

楼主(2017-04-22):
如题,待机电压有,但是直流电源电流输出却为0.00 按开机键电压有跳变。ec条件正常。待机芯片rt8223 无意中用手碰了下待机芯片,发现直流电源显示0.05,检测fb1和fb2发现电阻阻值全部偏低,另外万用表测试fb1,电源直接显示0.05 fb2电压为2.02   直流电源无任何变化待机还是0.00.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南桥和ec需要满足什么工作条件。本人小白,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
电阻所测阻值在图上面

网友A:
电流表最好用4位才行了。另外,有示波器修会跟更直观些,围绕芯片测电压和波形更好。

网友:
   开机没短路 最好别乱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最好用4位才行了。另外,有示波器修会跟更直观些,围绕芯片测电压和波形更好。

那个,示波器还不会用。。。现在还在新手区,

网友:
电压有了还测他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