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和06W碰CPU复位可以本机

楼主(2017-04-22):
东芝L700-和06W碰CPU复位可以本机,

CPU复位电路,R103是空的

CPU复位是由PLTRST#产生,U5空的

PLTRST#由PCI_PLTRST#产生,PCI_PLTRST#是PCH发出的,U16是空的,PCI_PLTRST#电压2V,CPU_PLTRST#_R
为0.6V ,没有示波器,现在是碰CPU_PLTRST#_R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不碰卡0.75A不动,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各位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7-4-23 21:35):
后面拉低了PLTRST#电压  断开R442(割开/没元器件),PLTRST#恢复3.3V .

补充内容 (2017-4-27 21:17):
已经解决,网上芯片坏了

网友A:
碰,,什么意思啊,,用东西顶着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什么意思啊,,用东西顶着嘛

用万用表表笔或镊子碰,SYS_PWROK  3.3V   对地1.9K

网友A:
PCI_PLTRST#电压2V就不对,,看下是不是上拉电压的问题,,要不你试着在U16的2脚和5脚直接加一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_PLTRST#电压2V就不对,,看下是不是上拉电压的问题,,要不你试着在U16的2脚和5脚直接加一个10k的电阻 ...

PLTRST#对地228欧 , 没有上拉 ,我接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LTRST#对地228欧 , 没有上拉 ,我接个试试

嗯嗯,,我下了个图纸看了下,,直接桥里面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下了个图纸看了下,,直接桥里面出来的

加10K电阻还是2V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10K电阻还是2V ,

好吧,,那就看看是不是被什么拉低了呗,,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就看看是不是被什么拉低了呗,,这种问题

那要是U16四五脚连一起呢

网友A:
PCI_PLTRST#好像没什么用啊       大部分复位是PLTRST#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_PLTRST#好像没什么用啊       大部分复位是PLTRST#来的

后面拉低了PLTRST#电压  断开R442(割开/没元器件),PLTRST#恢复3.3V

网友:
查一下PLTRST#所有去往的地方,应该是后面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平台复位是2V 本来就不对。看看桥吧

网友:
用波测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复位是2V 本来就不对。看看桥吧

后面拉低了PLTRST#电压  断开R442(割开/没元器件),PLTRST#恢复3.3V

网友:
找个好点的的位置割开喽

网友:
本机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