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MOS管,给万能表供电,各位给个意见

楼主(2017-04-22):
       公司的万能表是用电池的,,基本两天换一次,虽然能充电,但我觉得麻烦,想过几块钱买一个9V的电源的,但本着瞎搞的心,就自己做了一个稳压供电,,,,由于自学的所以现在遇到不懂的就上来问下各位大神,,,,,,,,,,,,,,
      现在供电是稳定的输出了,万能表也“能用了”,本来以为就完事了,,,,,我这里是每个工位一人配一台电脑的,12V是我从这机子的电源接出来的,只要一开机万能表就能用,,,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修板时如果我要修的那块板不拔掉电源用万能表测的话用蜂鸣档测时只要红表笔接地它就响了,黑笔都不用了,但这也不能用呀,,直流20V档测就没法测点上去就乱出数字了,,如果拔掉电源测就都能正常使用,,我的维修电源和电脑的电源都是从一个排插上出来的,,,这个就好像万能表默认接地了一样,,,
       如果就是这样的环境下怎么改才能正常用呢??各位大神支个招吧!!

网友A:
你用电脑里的12V电源,负极是和220V接地想连的。地线经插座到另一个电源的地线,再通到电源的负极
仪表用的电最好独立,还有,直接找个7809就行了,不用358,线路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脑里的12V电源,负极是和220V接地想连的

对的,应该是相连的,因为机箱也接地的,,,,那有什么法子吗

网友:
花几元钱买个充电电池,电没了放稳压电源充电,

网友:
用变压器加整流电路再加你的DC-DC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效率太低,而且万用表和电源形成回路,不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参照并联式开关电源,这样可以有效的解决串扰的问题。

网友:
用个火牛再加个7809三端稳压不就好搞了。

网友:
我是在马云家淘个升压模块,用18650电池升到9V

网友:
建议还是用电池吧,稳定许多,也不用带着一条线来工作

网友:
这说明有共用的地,所以不能用,万用表不能有共用地,你这是测试低频,如果测试高频电路如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一测试,本来好的板子就炸机,不信你试一下,我以前在公司做PE工程师,想到这个,做了几个试了,不行。结果又换回电池了。

网友:
2楼说的12V的地怎么会是和220的地连一块呢,220的地是热地的带电的,12V的地是和机箱相连的,

网友:
我是直接用了9v的外接电源,是路由器的电源

网友:
用显示器电源12伏的,你改一下,就能用了,和其他设备不共用地线了。

网友:
万用表要浮地,你这个跟主板共地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