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 SATA 接口全都不能用

楼主(2017-04-22):
技嘉G31主板,换了时钟芯片 后sata全部不能用, IDE  能用, 我换的时钟 是一模一样的   时钟换了几个都一样的,

网友A:
听你这个意思是换之前这些都能用是吧? 那就是你换的时钟也是坏的  要不就是你换的时候把周围零件搞没了

网友:
可能芯片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个意思是换之前这些都能用是吧? 那就是你换的时钟也是坏的  要不就是你换的时候把周围零件搞没了

那个 这么小的工程还出错 那就无语了, 我换了几个上去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要换时钟呢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旁边的排阻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考虑桥的问题的了,除非你自己换时钟搞掉件的了

网友:
SATA96M时钟信号是时钟芯片给南桥的,你看看换时钟芯片的时候,有没有吧这个时钟信号弄断掉焊盘或者走线。

网友:
周围的什么东西搞掉了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时钟芯片旁边的一个14.3 晶振高温出了问题, 换了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开机风扇转 点不亮,没复位信号,我都是优先换时钟芯片,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排除的

网友:
USB 能用吗?   考虑桥的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桥有问题啊。

网友:
这是个经验,动了风枪烙铁,不要伤及无辜啊

网友:
风枪最好跟高温胶带或者锡纸配合使用,虽然费点事,这样会減少很多麻烦!

网友:
应该不关时钟问题啊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来学习的,有学了一招,风扇转,没复位,换时钟芯片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 谢谢

网友:
还好找到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