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2008和快克858d要买哪个

楼主(2017-04-22):
或者还有别的旋风风枪推荐吗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用过,不过论坛里好多买861的你看看了解一下!那个很好用!

网友B:
我是用852D,便宜

网友C:
还是买个861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用过,不过论坛里好多买861的你看看了解一下!那个很好用!

那个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个861的吧

     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852D,便宜

852d是直风的,我想买个旋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52d是直风的,我想买个旋风的

谊华959D就行了,不用那么贵。
而且959D风速也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谊华959D就行了,不用那么贵。
而且959D风速也够大。

谊华这牌子没听过,质量怎么样。店里有个奈特858温度极度不准,感觉还是快克安泰信靠谱

网友:
我用的是快克858d 还不错。很少吹坏IC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的858,用了十年了没坏过,感觉还好也没吹坏过什么,只是感觉现在搞维修的动不动就是大几百上千甚至几千的风枪,感觉有点不能理解,我到现在一共用了两个风枪,一个大概是20年前买的快克,直风的,型号忘记了,也没坏,不过闲置了很多年了,准备五一回老家再翻出来用用,这样一样直风一个旋转风可以互补了

网友:
                   .-' _..`.
                  /  .'_.'.'
                 | .' (.)`.
                 ;'   ,_   `.
.--.__________.'    ;  `.;-'
|  ./               /
|  |               /
`..'`-._  _____, ..'
     / | |     | |\ \
买旧买贵的   / / | |     | |  \ \
  /_/  |_|     |_|   \_\

网友:
861吧,很多小芯片需要快速拿下,吹就了要出意外!

网友:
858d蛮好的,我感觉不错

网友:
有没有直风的风枪推荐啊

网友:
我的852D新的就枪头手柄漏风

网友:
k快客2008   修手机不错

网友:
我的一体式快克706感觉也还可以

网友:
861好用,迅维都是用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