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M720 US3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2):
1.故障现象:刚拿到手的时候,上电正常,跑码也正常,以为这板没有问题。谁知道不到半分钟,诊断卡的复位灯突然熄灭,再点复位开关没有反应。然后断电后再也不能上电。

2.故障原因:桥缺乏1.1v待机电压,造成不触发。罪魁祸首为贴片小电容漏电。
3.故障分析:由于是英伟达的单桥主板,很容易联想到是桥虚焊。但是还是应该按照常规方法测试上电条件才行。开机排针5v正常,跳线帽3.3v左右正常,25兆晶振两脚都有1.5几伏的电压,且有压差。IO 8720 66脚VCC供电正常,短接开机排针,IO 106脚PANSWH#电压跳变正常,103 PWRON#发往桥的电压跳变也正常,但是102脚桥发回给IO的脚却无电压和跳变。
     有2个可能,第一手桥坏掉或者虚焊,没有发回跳变信号。第二是桥的待机条件不具备。     先找桥的待机条件吧,待机情况下在主板上东测量西测量,发现桥边上有个电容的电压为0.32v,这绝对不正常,因为无论开机还是待机,滤波电容上是不会出现低电平的。打开电路图,查询桥附近的电路,发现桥在待机状态下需要一个1.1v的待机电压。在图纸上找到了Q12,测量发现其S级电压为0.32v。比较器358 的7脚只输出了1.5v左右的电压,有点偏低。就测量5脚正向输入脚,发现电压也为0.32v。看图纸5脚的电压是2.5 LEVEL电压被R09和R108分压得到1.1v左右的基准电压。开始以为是358坏了,把它吹下来,发现5脚电压还是0.32v,那就很有可能是这2个分压电阻坏了,这准备把分压电阻吹下来测量的时候,突然发现第5脚还连着一个贴片小电容C24,不会是C24坏了拉低了电压吧?把它吹下来一量,发现电压真的
       恢复正常了,为1.1v左右。然后找了一个好的贴片电容补上,把358补回去,主板正常上电跑码了,该板修复。

网友A:
这里1.1伏推测是amd英伟达系列南桥待机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楼主这帖子发的用心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好帖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1.1伏推测是amd英伟达系列南桥待机工作电压之一

对的,AMD,英伟达的芯片组桥好像都需要额外的一个1.1v或者1.2v的待机电压,但是因特尔的南桥似乎只需要3.3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AMD,英伟达的芯片组桥好像都需要额外的一个1.1v或者1.2v的待机电压,但是因特尔的南桥似乎只需要3 ...

其实拆掉电容不补也可以这里电容只是起到稳定基准工作电压输入

网友:
有图有真像,顶起

网友:
推荐加精。

网友:
好技术   信仰啊

网友:
楼主修板子太用心了 !帖子很好!一定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还是那个小电容漏电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路过

网友:
楼主修好这板子的关键在于发现桥旁边有个电容电压0.32V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啊

网友:
楼主,往后不要急着错杀芯片

网友:
一看这套路都是老司机,收藏起来作为故障案例学习,谢谢楼主分享如此好的经验

网友C:
开始以为是358坏了,把它吹下来,发现5脚电压还是0.32v,
你运气真好,这样搞桥没烧掉
358控制的MOS的G级处于开路状态,你上电测量了。那么MOS会完全导通让1V变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以为是358坏了,把它吹下来,发现5脚电压还是0.32v,
你运气真好,这样搞桥没烧掉
358控制的MOS的G级 ...

G级无控制电压,场效应管并不会导通,也不会有电压输出,哪里来的完全导通烧桥呢?

网友:
那我无言以对,多看下原件知识

网友:
小贴片电容短路引起的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