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插电就自行启动,输出电压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7-04-23):
一般在339跟绿线旁边的1.5K-2.7K电阻问题造成(红圈处的2.7K电阻在板测量为40K,肯定不正常,更换后修复)

网友:
是换了 那个电阻呢

网友:
支持下
不过最好能带上分析 比如 这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阻值变大带来的联动影响 为什么会造成自动上电的原因 如果有  估计离精华就不远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阻的阻值变大,通电就直接拉低了7500的4脚电压导致电源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