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固态硬盘开TRIM方法

楼主(2017-04-23):
首先打开终端 在终端里输入:sudo nvram boot-args=rootless=0
然后会提示输入密码,就是登陆密码(这一步是为了关闭rootless)
然后输入:sudo trimforceenable (osx官方强制开启第三方trim,这个据说从10.10.4就加入了)
会出来一大段英文,最后问(y/n),当然是选y,然后一路y下来
会要求重启电脑。等待重启,约几分钟。
重启后看系统报告里sata那一项,trim已经打开了。
再进入终端sudo nvram -dboot-args 然后输入密码就OK了。(重新开rootless)
这个方法适合所以第三方固态硬盘ssd在10.11下,10.10.4以后的系统可以。这个方法是官方解决trim的方法不需要改系统文件。非常安全。

开启TRIM能让SSD在长期使用中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及更快的速度。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A:
开启TRIM能提高速度和使用寿命 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 不更改呢 还要客户自己手动更改????

网友:
没有接触过固态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TRIM能提高速度和使用寿命 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 不更改呢 还要客户自己手动更改????

原配的人家当然是开启,这些基本都是后来装的,或者是黑苹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配的人家当然是开启,这些基本都是后来装的,或者是黑苹果

只是苹果的机器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苹果的机器这样吗

是的,WINDOWS 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WINDOWS 不存在这个问题

学习了!不知道还有这种

网友:
然并卵。没吊用的

网友:
这个我还不知道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配的人家当然是开启,这些基本都是后来装的,或者是黑苹果

正解,分享一下,让加装、更换或改装固态盘的人知道,会大大延长SSD的使用寿命,特别是小容量的固态硬盘。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复杂啊 好像不怎么懂啊

网友:
这个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膜拜

网友:
TRIM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不懂.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