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显示器 外接12v电源 现在自有4v

楼主(2017-04-23):
显示器 外接12v电源  现在只有4v  3v之间跳变,开关管咔擦咔擦的响个不停  换了还是如此    后级电容和二极管都换了还不行     控制芯片是M1   35这个芯片没货     根据以上问题哪位师傅能知道是那个部位坏吗?请指点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35  36这种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能上个电源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