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改成GPT

楼主(2017-04-23):
经常给客户把预装WIN10的系统改WIN7,我习惯性的把硬盘改成MBR的模式,由于现在的笔记本硬件越来越新,用WIN7经常出现毛病,所以又需要改回原版WIN10,所以就需要改硬盘格式。但是碰到客户电脑一堆资料的情况下又不能全盘格式。所以就有了我这个用diskgenius纯软件的修改方法.当然有很多高大上的方法.关键是那些方法我不会.也记不住.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跟我一样.所以我就在这里献丑了.好了,说正题。首先用盘启动进PE.至于怎么进PE这个就不用我说了。朋友们都会。看我这几张图上面操作就好了
第一步更改硬盘格式为GUID.

第二步删除C盘。如果之前有200M引导分区的也一并删除。

然后再新建一个100M左右的ESP分区(这个就是系统引导分区)我们要选择的格式是EFI system partition.

然后继续新建一个100M左右的MSR分区(这个分区据说是恢复分区)分区格式为Microsoft reserved partition

剩下的就分成系统分区了。ntfs C

分完区之后就可以安装系统了。好了,虽然没什么技术可言。就当给大家多提供一种方法吧。

网友:
学习了,不错,以后可以多试

网友:
这个真不懂。。要装的客户都会自己备份资料。有收获

网友:
MSR分区不是必须的,ESP是必须的。

网友A:
     MBR的模式也是可以安装WIN10的吧,
我遇到很多客服需要安装WIN7得,但是出厂预装WIN10就要转换硬盘模式,有很多资料的那种我也就只能叫客户拷出来然后在转成MBR在装,    楼主GPT模式有办法安装WIN7吗?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R的模式也是可以安装WIN10的吧,
我遇到很多客服需要安装WIN7得,但是出厂预装WIN10就要转换硬盘模 ...

可以的!用EFI 进!只能装WIN764位!简单点就刻一个win7 64 msdn盘,设置号BIOS ,虫EFI DVD引导就直接是GPT模式下安装。我都是量产的U盘DVD!

网友:
收藏起!改天试下

网友:
这个有点类似联想分区恢复  楼主写的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EFI 进!只能装WIN764位!简单点就刻一个win7 64 msdn盘,设置号BIOS ,虫EFI DVD引导就直接是G ...

楼主是用量产一个原版系统DVD安装的,U盘里面还有一个PE

网友:
这种还没有试过,会不不会丢失资料

网友C:
为什么要更改硬盘格式为GUID,MBR下的NTFS格式装不了WIN10吗??

网友:
楼主,这样分好区后 就可以GOST了吗,硬盘分区现在是MBR还是GUID?  还有客户GUID格式的硬盘WIN10系统要重装,不格式化。怎么做,望解答。我都是把硬盘格成MBR再用imdisk加载WIN10的ISO镜像,再恢复镜像的,我这里都是用安装版

网友:
必须要用安装版系统 装到系统盘吗?可以GHOST版本的直接到新分的系统盘吗   两个100M分好不用再操作了

网友:
我装了几次win10都是直接格式化原来C盘  然后开始GHOST也可以,没有转关GUID格式。之前免费升级 好像也是直接升级没有格式化,GUID好像就是支持的硬盘容量大,支持的分区  主分区多了,对于1T 2T的盘 还是直接GHOST快

网友: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楼主:MBR格式怎样与GPT格式共存(双硬盘、双启动),求教!

网友:
我转换都是直接全盘格掉,这样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R的模式也是可以安装WIN10的吧,
我遇到很多客服需要安装WIN7得,但是出厂预装WIN10就要转换硬盘模 ...

mbr格式也是可以装win10的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更改硬盘格式为GUID,MBR下的NTFS格式装不了WIN10吗??

mbr格式也可以装win10系统的,但是最好改成GPT模式,这种速度比较快

网友:
客户有需要保留的资料一般先拷出来,改成mbr省事速度快,gpt麻烦些。毕竟装系统就那几个钱。

网友:
懒得改的话用MBR装个GHO的WIN10就行了,

网友:
他应该是想装W7,这个好像可以直接快速分吧,没有注意

网友:
现在装系统真是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我去试试看

网友:
土办法有时顶大用

网友:
现在都是懒办法了,没这么麻烦吧

网友:
真是高手到外都是,以后做人要低调

网友:
MBR转换成Guid之后,直接ghost到C盘,也可以吧

网友:
改成guid模式,需要在BIOS下打开UEFI,用win8及以上的操作系统安装(是安装,不是ghost)才能发挥最大优势。比如开机加速

网友:
不错的教程以后再也不用删除全盘了

网友:
厉害了我大哥

网友:
也可以,现在win10 ghost版本的是可以不来回改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弄的,我还会给客户备份一下非常重要资料

网友:
GPT格式下 GHOST才叫猛

网友:
都是直接删除分区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