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电流0.4-0.5摄像头灯亮,已修复

楼主(2017-04-23):
故障,待机0.043,开机电流0.4-0.5跳变,所有电压都出了,,摄像头灯亮。不显示,刷bios无效,,风枪吹一下显卡无效, a4 cpu 上bga加焊无效。。。于是果断换cpu,换完亮机电流才。。0。6.。。还有记得内存条要插下面那个槽,不然不亮机。

话说修好之后屏幕是坏的,怎么办???

网友:
这种就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A:
就看客户好不好说话了  一般的客户就可以接受换屏

网友:
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B:
不好搞呀,特别情况跟你一样的问题, 机器修好了 屏本人有问题 ,你给客户说你屏有问题。客户说 屏没问题 没坏之前都好好 。 以后你懂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搞呀,特别情况跟你一样的问题, 机器修好了 屏本人有问题 ,你给客户说你屏有问题。客户说 屏没问题  ...

对啊,他要是说之前好好的,屏幕之前是好的。我就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看客户好不好说话了  一般的客户就可以接受换屏

本来是说修主板200,后面说换cpu300吧,现在cpu换好了,,屏幕居然是坏的。。。。。。。哎

网友:
这个得看沟通技巧了。但是估计难 毕竟现在客户已经花了500元。

网友:
还有就是问你一下 内存为什么要插在下面那个槽才行吗  我遇到惠普有台机子也是一样  难道出现有断线的可能 还是内存槽有问题吗

网友:
你这估计收不到钱,他肯定一口咬定原来是好的,你信不信

网友:
客户好不好说话

网友:
屏幕是不是掉包了

网友D:
二次报价客户可以修 已经很不错了   你在三次报价  不好说话的客户 就要发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说修主板200,后面说换cpu300吧,现在cpu换好了,,屏幕居然是坏的。。。。。。。哎

是不是被上家掉包了

网友:
A4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问题给客户不好说啊?屏有坏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说修主板200,后面说换cpu300吧,现在cpu换好了,,屏幕居然是坏的。。。。。。。哎

我上次那个遇到个鸟人,是唱戏机  主板用错电源烧了,原件没有丝印  烧了好几处,换板 。都说了你这个现在不能开机不确定屏幕是好是坏。只能手电筒照射目测外观没问题,就说看着外观没坏。结果板子到了  程序不对搞了好久 换BIOS换存储,最后可以显示了   花屏,闪屏。  找了个别的尺寸的测试主板没问题,告诉客户  客户在电话里就开始推卸责任,来了以后一口咬定就是好得,给他修坏了   我说不可能,你这个也没有碎 我怎么搞坏,有监控的,扯皮    哎,最后直接就说你他妈外地人跑我这讹我来了?要么拿了你的机子滚  要么去报警,让警察来看监控,如果不是我弄坏的 你承担一切责任,鸟人才骂骂咧咧走了,开店一年 第一次和客户吵架。

网友:
要扯皮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一波三折  AMD的板载CPU不便宜啊  再加上屏幕

网友:
还是吸取教训,现在来人修电脑   如果确定主板导致不开机,要留下修 就让把内存硬盘自己拿走 保存,挣得小钱  扯皮真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次报价客户可以修 已经很不错了   你在三次报价  不好说话的客户 就要发飙了

说的对!报价几次不好搞了

网友:
呵呵,再换屏呗

网友:
确实,维修前感觉人不好说话的,要六个心眼

网友:
还有又是这个问题搞定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还换了CPU,屏坏就不好整了呀,看客户怎么说吧。。

网友:
CPU打黑胶没有,联想有点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他要是说之前好好的,屏幕之前是好的。我就日了,

你给啥不给我加个2分

网友:
这样问题最麻烦了,不好和客户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说修主板200,后面说换cpu300吧,现在cpu换好了,,屏幕居然是坏的。。。。。。。哎

那就不好说喽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多情况

网友F:
CPU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要看客人怎样沟通,做维修就怕坏这些,比如cpu,内存什么的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那个遇到个鸟人,是唱戏机  主板用错电源烧了,原件没有丝印  烧了好几处,换板 。都说了你这个现 ...

上次清灰清完客户键盘-键会自动按住,他一口咬定键盘之前是好的,键盘便宜,我直接拿一个给他换上了

网友:
屏坏了就跟客户谈呗。。。。

网友:
客户  会不会上你的套还不一定了。。。。。。。

网友:
最痛心的就是这样搞好了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不便宜吧
淘宝才95块

网友:
估计客户不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