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循环跑00.dd,c1码

楼主(2017-04-23):
一块技嘉g31主板,开头的时候发现不复位,复位灯灭的,后来查到网卡炸了一个洞,就把网卡吹下,还是不复位。再仔细看,发现io的一个针被撞断了,就换一个好的io,这下上电跑码。但是循环跑00,dd,c1三个怪码,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刷过bios,换过时钟芯片,试过很多根内存,都无效。不知道该怎么修,遇到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也换过多个CPU,一样的现象

网友:
测量内存的条件,主供电,上拉供电,119和120对地阻值和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A:
是用你自己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你自己的电源吗

是自己的电源,绝对是好的,没问题的。这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A:
网卡和IO短路   G31的GB南桥你仔细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和IO短路   G31的GB南桥你仔细量一下

如果是南桥出问题了,这个板只有不修了,没办法。

网友:
其实你的板就是卡C1 如果内存SPD供电、主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刷完BIOS无解 看一下内存槽(换几条内存测试)
还不行就得查南桥  这种桥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再换个IO试试,如果问题依旧,考虑下刷BIOS或者GB的南桥,毕竟网卡有洞。

网友:
内存条件查下

网友:
BIOS多刷几个

网友:
网卡坏了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先排除内存 内存工作条件 CPU也换一个

网友:
这是循环复位了,查查开机信号流程了,看看哪个信号复位了。

网友:
G31南桥容易坏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问题 你这主板算是烧机板了  没价值就报废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有示波器吗   测一下SM 总线有波形吗

网友:
换io看看好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这个主板修不好了,作废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检查下内存sda,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