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触发故障求助

楼主(2017-04-23):
精测 待机电压有, 按开机键就是不触发 不敢加焊桥 求助大家
不触发

网友:
开机按键有电压吗,有的话ec

网友:
键盘呢有没有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查ec的复位正常不?好像叫smc_rst

网友:
J4800 20脚是开机脚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呀

网友:
你不查条件怎么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