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笔记本维修日志

楼主(2017-04-23):
客户送修机器来,看型号为DELL 的 1320    消耗电流为0.000  看来是主板没工作,二话不说了  拆机,检测下看。
几分钟后,主板就赤裸裸的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主板裸机测试下,电流表依旧是  0.000     看来问题就处在主板上面了。
二话不说,开始修主板吧.
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烧毁、进水的痕迹
万用表拿起来、测试主板各个大电压,未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
接上电,测试公共电电压。19V正常
测3、5V待机供电,没有,3V和5V都测量不到,看来是3,5V出了问题了
找到问题所在后,锁定区域,测试3,5V的供电芯片,供电、基准、开启都正常
看来问题要么是出在了芯片,要么是出在了后端。不说了  先拿出我们的法宝吧   “示波器
在500微秒内观察下这两个电压的动作,发现3,5V在500微秒内已经产生了,但是这两个电压瞬间保护了
3V  比  5V保护的快,因此又缩小了范围 ,锁定3V
话说回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只有两个情况,一个是 后级短路,另个就是欠压,前面我们已经测量过,没有发生短路的故障
看来是欠压了。
这种时候,我们维修人员的经验就在了,欠压,一般是后级电路 电容滤波不亮导致的。直接换之,通电,开机,亮机。   示波器时忘记传照片了,谅解

网友A:
这个还是要靠波波快一点

WJT

网友:
有设备就是快,也想买一台示波器

网友:
看来我要买一台示波器

网友:
没波波这机子还有法修么?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这类故障确实快不少啊,加分了

网友:
装备+经验+深厚功底=秒杀!

网友:
维修的功夫还不错

WJ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靠波波快一点

可以买一个的

网友:
我小菜鸟一个

网友:
看来有示波器还是好啊,这故障没有波波怎么修啊,万用表放上不动开机也测不到瞬间电压吗?

网友:
示波器真是神器

网友:
没有3、5V待机供电用波波就是快,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用示波器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有示波器喜修起来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