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88FX主板集成显卡可以,独显不显的原因!

楼主(2017-04-23):
主板型号:铭瑄MS-A88FX主板
主板故障:集成显卡可以,独显不显的原因!
先上个全图!
1。

2。上个集显看一下图!

看集显可以显示!
3。上个独显

独显不显示!!,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1
在有关的情况下!!多方面资料下!!
是在BIOS出面调的!!
CPU上的是AD7600 带集显功能的!

在BIOS下面 Chipset 下面把IGD/Hybr_id_CrossFire Video这项功能改成
NB pcie slot Video
就可以显示了!

这样发贴,可以帮忙到新手!!

网友:
不会自动 切换 这个模式  真会搞死我们呀
楼主细心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到了,不说还不知道呢

网友:
是在集显模式下设置好了,再插独显么?

网友:
是的,先在集显的情况下,进BIOS调试好,关机。在插独立显卡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硬件问题‘原来设置问题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干BIOS了

网友:
这个bios有点反人类哦。还要这样搞。备用了

网友:
IGD/Hubrid CrossFire Video,这个选项是APU内置核显与独立显卡混合交火功能,就是APU搭配一定的AMD独立显卡,两个显示核心交火输出,此时独显不存在输出,输出完全在于APU内置核显。一般来说,放个电,或者恢复原厂设置,就能解决。当然楼主揭示出来,也是很棒。

网友:
这个方法好,加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不过这个是不是放了电就行了呢

网友(2017-09-21):
放电和升级bios都是不好使的,必须先集显调好,然后保存退出上独显!绝对的反人类设计!!铭瑄mmp的,看不到这个帖子,我就真不知道这个显卡要设置才能显示,妈卖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