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

楼主(2017-04-23):
我有一台hp2211f的显示器 用一会从启还显示 VGA  DVI HDMI 切换  的菜单  去掉按键 一样  换电源 也一样,

网友:
这大概是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就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A:
先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程序写一下,,。。。

一般是按键接口,小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