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B150N黑屏 按开关无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7-04-23):
三星S22B150N黑屏 按开关无反应怎么办  求大神帮忙

网友:
供电查了吗,。。。

网友:
简单的检查过程,你都没有做

网友:
你这是明显的刷分啊   账号是不是不想要了

网友:
您应该将故障现象,检查过哪里,哪点正常,哪不正常说清楚,别人才能帮上您!

网友:
bios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