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2突然出现phoenix trustedcore(tm) embedded

楼主(2017-04-23):
如题所示,由于客户风扇异响,拆开看了风扇有问题了,客户不换!装回去出现这种问题,现在笔记本就只连接了电源开机线和外置USB,请问有高手遇到这情况吗?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按F1之后就黑屏了,没有关机,不知道在干什么
按F2  F12都只显示一点东西,进不去主板程序

重新刷BIOSS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是 不认硬盘 了吧     你进BIOS  改一下  设置 试试

网友:
确定刷BIOS能解决吗?怎麼会产生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