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EC的一体机板子 CIGM45S

楼主(2017-04-23):
无EC的联想一体机板子 板号 CIGM45S不触发,有待机三五付,但找不到EC,无法维修了,大神们有遇到过得吗?
这是照片

网友A:
无线网卡下面看了?有些是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下面看了?有些是那里的

无线网卡下边没有,从照片上也能看出来

网友:
无线网卡下边没有,从照片上也能看出来

网友B:
这板子好像是A300的  BIOS 爱坏。

网友C:
把小电池下面那个插卡的拆开看看呀,BIOS 也在那里,拆开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小电池下面那个插卡的拆开看看呀,BIOS 也在那里,拆开看看有没有

焊上去的,拆不下来,用手电照了照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小电池下面那个插卡的拆开看看呀,BIOS 也在那里,拆开看看有没有

焊上去的,拆不下来,用手电照了照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好像是A300的  BIOS 爱坏。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应当有EC的,,好好找一下吧

网友:
内存插槽旁边带晶振的那个芯片不是吗?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
部分机器开关信号没有采用EC,直接经过门电路转换后进桥的,跑下线路可以发现的

网友:
无线网卡下边 应该是EC   看样子 有点像是DELL  3330那种双排引脚的EC

网友:
吧BIOS刷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器修好了,晶振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