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A液晶显示器不亮维修过程

楼主(2017-04-23):
早上刚开门不久就迎来第一位客户,抱了台液晶显示器,说用好好的就不亮了,看了型号是联想L197WA,2010年产的,老龄化了,也该花点钱了,二话不说通电,一看屏幕启动正常,
能看到系统桌面,

闪一秒就灭了,

心中窃喜,这不是保护了嘛,跟客户商谈好价钱,100大洋客户直点头,维修周期2天,留下号码在家等通知。省得看到我们动刀子大卸八块拆得霹雳叭啦惨不忍睹。
等客户走后,开始拆机,先拆掉转轴盖

拆掉底座

拆掉后盖螺丝,用刀片四周缝隙翘

拆开后盖,拔掉灯管线,屏线,分离掉高压电源板和驱动板。
根据闪灭故障现象分析问题出在1.高压部分保护或12V 2.灯管
想想手头有高压条,先点点灯管看看,找到笔记本高压条,焊上两根线,电源和开关直接并连了,

分别给两根灯管通电

直流电源一看便知,当给下灯管通电时电流明显变小,看了屏不亮,找到真凶了,哈哈
由于此屏只用了2根灯管,用短接电容的方法亮度不够,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不厚道
还是直接换灯管,新手要注意小心再小心,特别是逻辑板线路,太脆弱
拆掉逻辑板铁壳上的3颗螺丝和屏铁盖上右侧2颗螺丝

去掉线卡扣,放松

小心翼翼地翘起四周

由于坏的是下方灯管,我便将下方的玻璃和偏光分离多些,让手有空间把灯管支架拔离

看到黑色的一头已经断裂

由于没有新灯管了,找来拆机灯管,均匀套上从坏灯管上拆下来的3个硅胶环,焊好灯线,注意用热缩管绝缘好

检测好要换上的灯管

再小心翼翼装回灯管,组装好液晶玻璃和偏光板,按拆卸反顺序依依装回。由于图片上传受限,多的照片就不上传了,相信这个过程已经很详细了,高手勿喷

最后通电测试OK,电联客户,收MONEY,
维修报告到此结束,欢迎收看

网友A:
支持原创!
你那两样工具不错,能上个全家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
你那两样工具不错,能上个全家福吗?

谢谢支持,垃圾工具,呵呵,安泰信全家福,100M示波器 直流电源 850风枪 937烙铁,优利得数字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垃圾工具,呵呵,安泰信全家福,100M示波器 直流电源 850风枪 937烙铁,优利得数字万用表

这都是好东西啊 怎么是垃圾呢

网友C:
请教下按都是把底板上边的膜全部取掉 才能拿下灯管组件

图片中的是如何操作的呢

胶垫是如何去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垃圾工具,呵呵,安泰信全家福,100M示波器 直流电源 850风枪 937烙铁,优利得数字万用表

我说的是那个小起子,还有那个撬壳用的刀具。
你理解错了。

网友:
灯管坏了呀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的屏,灯管就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
你那两样工具不错,能上个全家福吗?

好像是修手机用的撬棍。另外一个是美工刀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按都是把底板上边的膜全部取掉 才能拿下灯管组件

图片中的是如何操作的呢

请教下按都是把底板上边的膜全部取掉 才能拿下灯管组件
答:我的灯管在下方,由于不用担心逻辑板,所以不用完全打开免得灰尘进去,直接翘开铁片,抬起偏光板,就可以把灯管槽斜着抽出来了

胶垫是如何去下来的
答:胶垫是硅胶材质,跟遥控器保护套一样软的,有弹性,直接顺着线抠就下来了,但注意尽量不要用指甲,会抠破,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那个小起子,还有那个撬壳用的刀具。
你理解错了。

哈哈,就是专用的撬棒,在迅维学习的时候听到的,很好用,我修手机撬电池都用它,反正超好用,比那种塑料的有力多了,撬壳就是美工刀片,用老虎钳钣多长就多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按都是把底板上边的膜全部取掉 才能拿下灯管组件
答:我的灯管在下方,由于不用担心逻辑板,所 ...

多谢指点
下次有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那个小起子,还有那个撬壳用的刀具。
你理解错了。

估计是这个, 貎似有钢有铁质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这个, 貎似有钢有铁质两种

不错,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联想的灯管坏的可是真多!一体机 也坏 显示器 也坏!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程序坏的也多。

网友:
这机17与19的基本都是灯管问题多。用了那么多年也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