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掉电

楼主(2017-04-23):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 再按开关不能再次触发,把电源按开关可以, IO w83627DHG换过,后缀不一样应该没事吧,触发后内存电压没 ,桥 ,cpu都没,rsmrst为高,pson拉不低,请问bios有故障会不会引起掉电,这样的故障。还是io没换对?大神普及下知识,在线等
cpu
掉电

网友:
您说的掉电不触发这个问题应该和BIOS没关系,应该是主板保护,建议您将12V拔下,看还掉不掉电,如不掉就是12V短路,查CPU供电的场管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先弄清楚到底是短路保护还是别的问题,能首次触发说明开机电路和待机条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先看一下 场馆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拔掉12V还不行,就打其它各路供电的阻值,判断哪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
先排除12V短路,再测5v 3v有无短路,看看以上3个电压经过的上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先搞BIOS 这板子BIOS坏的最多了

网友:
保护了。。查查所有的供电的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断开12v 看3.5v 看哪里短路

网友:
短路 的可能比较高

网友:
应该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还没到bios那步

网友:
pson没拉低都不能触发了怎么会掉电呢————没查清楚吧——,大多缺供电

网友:
先去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缺少电压也会掉电,先把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io后缀不同好像不能换,特别DHG的,我问过几次我们老板,都说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