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电视一半黑屏 一半白屏 同时闪屏

楼主(2017-04-23):
三星机子 牌子没有了 屏型号LTF460HF06 原来用的好好的 现在的情况是半黑半白 而且闪屏 能隐约看到内容 请问是屏的问题吗
闪屏

网友:
屏坏了 要修屏了 有压屏机就可以维修

网友:
潮湿天屏进水了吧。

网友:
有一侧的屏边板坏了,可以分别断开一侧与T-CON板的连接排线做个判断

网友:
屏边板是不是一块的,如果是两块的,可以先断开试一下问题,可能要压TAB

网友:
屏的问题~你的头像和屏挺配的~

网友:
怎么坏的?、

网友:
三星屏没得修,放弃吧

网友:
屏问题,分别断开屏边板,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机器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