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23):
第一次发帖,高手飘过。不触发维修。拆机直接测   3v   5  V电感。没电压   再测公共点  有0.85V ,问题应该就在这了 。断电打值   数值510 正常 。看来是 保护隔离不过, 直接测  保护隔离管子    控制极G极  也有0.85V   断电打值   G 和S 极  相通了 。果断换个管子  通电。19 V 过了 。按下开关  亮机

网友:
速度好快啊

网友:
技术高就是好啊

网友A:
像你这样的高手是不是经常这么秒杀机器?还有,告诉我你的风墙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样的高手是不是经常这么秒杀机器?还有,告诉我你的风墙是什么牌子?

快克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