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暗屏 屏显接口LID_SWITCH无电平输出

楼主(2017-04-23):
X201开机液晶显示很暗logo,无背光LED点亮。经查显示屏接口49脚LID_SWITCH无电平输出,接4.7K上拉电阻可以点亮屏幕,是否屏幕闭合霍尔元件线路问题?找不到霍尔元件走线。求解

网友:
那就拉高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个小板凳  学习下

网友:
能用不就好了

网友:
X20屏线爱坏  特别是转轴有黑边的地方

网友:
屏线断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坏的多

网友A:
楼主,接4.7K上拉电阻可以点亮屏幕,你是不是做过实验,另外问下,是从哪得知这样可行?我是小白,没看出来

网友B:
直接这样修就可以了的,干嘛还要纠结这个的,这个小本很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4.7K上拉电阻可以点亮屏幕,你是不是做过实验,另外问下,是从哪得知这样可行?我是小白,没看出来

确实上拉了。R9位置刚好有个空位是3.3v的,焊了个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这样修就可以了的,干嘛还要纠结这个的,这个小本很老了吧

笔记本自己的,很有感情,不喜欢现在的巧克力键盘,和16:9的带鱼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4.7K上拉电阻可以点亮屏幕,你是不是做过实验,另外问下,是从哪得知这样可行?我是小白,没看出来

49脚是输出信号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那么关闭屏幕LED,进入系统后还会关闭液晶屏的工作电压VCC3P。

网友:
换屏线吧,这个屏线估计寿命也不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