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5110 外接不触发,不充电的维修与启示!

楼主(2017-04-23):
1,现象:客户描述不充电,收到机器,取下电池,单独用适配器供电不触发,指示灯没反应,电流有个0.02 又回到0.00 ,装上电池,现在电池没多少电了,有时可以触发亮机,报电池电量低。
2,维修:从现象经验分析估计有两种可能,a, 保护隔离没过, b, EC的适配器检测问题。    好开始维修,拆开打公共点 16.5V ,果然保护隔离问题,测得电源小板上pu3801 一端 19V 一端16.5v 这个管子以前换过,二话没说直接换掉,再测公共点19V 正常, 心想又捡到一个便宜了,没测试就直接装上了,装完一试,晕晕,还是一样的,咦,没装好?没焊好???、又拆开,打公公共点19v 对的,直接裸板开机,还是不能开?怪了?公共点原来明明不对啊,现在对了,难道还有其他问题,直接测EC ACIN 这个ACIN 是EC 73脚,叫psl_in1 0.18 v 对吗?低电平应该对的啊?是对非对,于是上论坛瘦瘦,有说3.3v 才对,有说低电平才对,看了一个帖子分析的很好,故障和我的差不多,但没说修好没有,结论是PSL_IN1 是低电平才对,我这个是对的,于是又全部测了一下,EC 条件均正常,怎么弄????想来思去,不会是接头电源小板问题吧?找了个来试,啊!正常开机了,真的是电源小板问题,首先想到的还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于是看了一下主板上电源小板的接口,CRTBD1 图纸上只有PSID_EC 和RCID 是电源小板直接到EC 去的,心想肯定是这两个信号中的一个出了问题,于是装上好的电源小板,和坏的电源小板测试,对比,咦,再测,再测,反复测了几遍,坏的和好的两个电压一样,一样!!怪了,怎么回事?于是找电源小板图纸,论坛找了半天没有,只有一个帖子,测了小板上的电压,于是对到测,电阻正常,电压,它3.3v的地方我的全是2.1v (包括电源头子中间的针,我的也是2.1v  它的是3.3v)难道是头子坏了,换还是不换?不行再测测,用我的找来的好的电源小板测,咦,也是全是2.1v 看来2.1v也是正常的,再测,测到PR3801  473 的电阻,一端是地,一端是16.1v  ,好的小板是3.2v ,好问题就在这里,断电在测,这个脚是到PU3801( 就是最开始换的那个保护隔离管)的G级,G级由一个473,244 的电阻分压的来,分别的电阻全是好的,没得图纸就只测得G级和这两个电阻相连,和一个电容,电容一端接19v,电容漏电?取了  ok ok Ok !   d电压3.2v 正常,全部好了。
最后没想明白,怎么这个地方会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