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能不能屏蔽一些颗粒。

楼主(2017-04-23):
大家好,客户送来台主机,判断内存条坏了,但没有完全坏,还能开得起机,就是老死机,是DDR3 4G的内存,客户想减少成本,不想再换,能不能用屏蔽的方法,使内存降到2G也行,能用就行,不死机。请问大家弄过没有?

网友:
这么抠门的客户不修也罢!!!

网友A:
这个东西没玩过。不过这价格都可以买条2g的了吧何必一定要去屏蔽。

网友:
是呀,估计修理费也给不了你太多,,

网友:
这修理费估计也不少,直接买条二手的2G

网友:
或着谁有内存条测试程序,能测试出哪个颗粒坏了,我把他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没玩过。不过这价格都可以买条2g的了吧何必一定要去屏蔽。

4G的变2G的,动一下手90元,如果你买条2G的内存换上,就90元,你还赚什么钱啊?报价高客户就不修了。至少我们这里是这样子。

网友:
跑了一下线路,内存条上没有电源的线路,估计是在第二,三层上。这个难办啊。在线等。

网友B:
双面颗粒的可以,单面的不一定行,单面正品条一般都是8bit颗粒,如果你屏蔽某些,就无法达到64bit的位宽,是点不亮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面颗粒的可以,单面的不一定行,单面正品条一般都是8bit颗粒,如果你屏蔽某些,就无法达到64bit的位宽, ...

还是版主说的有道理,我的是单面的,只有给客户换了,没有办法屏蔽。支持一下哈。

网友:
有些软件可以测出是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版主说的有道理,我的是单面的,只有给客户换了,没有办法屏蔽。支持一下哈。

单面条只能换,如果你会内存维修,可以试着维修。

网友D:
不知道如何测试那边的内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如何测试那边的内存有问题

以前在网上找有,有DDR的测试软件,DDR3的网上没有,就是工厂的软件,一测试,哪个颗粒有问题直接显示出来 ,然后把他换掉不OK了,不过,没有内部人员,弄不到啊。

网友:
这都是不良客户啊,提出的要求基本达到不了的。ddr3 二手内存才几个钱啊

网友E:
修修修个毛,你这样会搞乱市场,没人会帮你!你懂不懂行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修修个毛,你这样会搞乱市场,没人会帮你!你懂不懂行情呀?

就是就是,客户坚持一种意见,自己也可以练练口舌功夫让对方直接换个自己手上的二手条,何乐而不为。

网友:
这客户也太抠门了 这种要求别修算了

网友:
可以屏蔽的,问题是你要定位那个bit或address有问题,然后改写spd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