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Acer R7-571不加电维修 饶了下小弯

楼主(2017-04-23):
客户说该本子是从国外买的 国内给国外就是不一样啊 做工就是好都是金属壳的   还有那反人类的设计 触摸板和键盘是颠倒的  用触摸板的时候真心别扭
说下故障吧:待机0.005 不触发 按开关键电流到0.05等一会就掉下来了,应该是有触发动作但没起来  ,查触发信号,ec待机电压3.3v正常,
ecrst和econ3.3也正常,按开关on/off有3.3v跳变 ec发出pch-rsmrst#和pbnt-out#但pbnt-out#只有1.9v的跳变不正常啊,应该是3.3v才对 啊我吧ec的106脚pbnt-out#翘起来3.3v就正常了,

ec这边的条件都正常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先量下南桥的的待机条件吧,32.768波形正常,在量下南桥的待机电压sus3_3和v5ref_susd 电压是有+3valw_pch提供,在D3上没有量到电压追查+3valw_pch的来源是由+3valw经u28转换而来的,并且u28的4 5脚对地已经短路了。

+3valw是由+3valwp经pj401转换过来的,断开pj401后级不短路了,在断开pl402前级也不短了,故障应是滤波电容短了撬开pc508还是短,应该是4个贴片电容有问题,当撬开其中一个的时候不短了,换上故障解决,

其实一开始我就量待机3 5v的话就不会修的这么麻烦了,可是当时有待机电流 ec待机和开关电压都正常也就没考虑待机3 5v的问题
附上亮机图和图纸  发帖不容易觉得好请加分支持下 谢谢

网友:
还第一回见到键盘与触摸板是这样布置的呢,,,

网友:
触摸是很奇葩啊

网友:
这机器真是亮瞎眼  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还是给秒了  。加分鼓励      话说这个触摸板是在歧视外国人吗

网友:
不要说用,,,看着都别扭

网友:
这真的是反人类设计啊。。  这个要是一般人的话。我估计直接去干桥了。。
楼主还是厉害的。

网友:
不要说用,,,看着都别扭
反人类

网友:
楼主的分析太好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A:
这设计的真是一绝,用鼠标时,很容易就碰到按键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吊啊,触摸板在上面的。。。

网友:
这个电脑还真的是牛B啊  ,关键是你还能找到图纸这个很吊

网友B:
你把EC106PIN跳起来变成3.3咋成南桥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虽然慢点,单能查出问题

网友C:
看着触摸键盘是别扭。不过在使用的时候不会误触吧。。。

网友D:
econ3.3是时序中的哪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的真是一绝,用鼠标时,很容易就碰到按键了,。。

屏是触摸的还可以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EC106PIN跳起来变成3.3咋成南桥那边的问题了

翘起来后我量的是106脚上是3.3  不是去桥的线路 说要说明ec这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触摸键盘是别扭。不过在使用的时候不会误触吧。。。

屏是触摸的还可以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on3.3是时序中的哪个电压?

开启待机3 5v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