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国服第一】黄铜技术员!联想E425不显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4-23):
联想E425板号:

故障:插电电流000无待机
拆开主板发现第一个隔离管腐蚀烧毁

更换隔离管,量公共点不短路。插电电流偏大,待机IC  BD95280发烫,之前遇到过,这IC通病,直接换。
换完插电开机,电流上去了,还没亮机就掉电了。掉电后待机IC又发烫,电流偏大。这IC新买的坏的多,于是又换了一个

插电开机,电流上去不掉电了,但是不显示,测各电压发现只有独显电压不正常,只有0.4V。
打显卡阻值正常,论坛看了,这机器独显可直接去掉也能亮机,于是断开供电电感,还是不能显示。
后面发现断开显卡供电,拆掉上下管可亮机;拆掉供电IC和上管可亮机;单拆上管不能亮机。
于是把上下管,供电IC一套带走,全换掉,结果还是不亮。。。。。。
我一新手,此时已是懵逼,不想多查了,于是直接把桥供电引过来试试

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也没毛病,那就不管了,就这样维修结束。
最后想请教一下,有哪位大神知道,为什么我换上下管,供电IC一套可显卡供电还是不行呢?IC条件我都查过了的

网友A:
滤波呢,宇宙第一技术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呢,宇宙第一技术员哈哈

滤波早早就干了,第一张图板号的那两个就是

网友B:
把桥的电压飞线到显卡供电电感?人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桥的电压飞线到显卡供电电感?人才啊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显卡供电电流大,肯定会有后遗症

网友D:
国服第一果然不一样。。。显卡运行大游戏时候。估计还是得掉电。。电流扛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服第一果然不一样。。。显卡运行大游戏时候。估计还是得掉电。。电流扛不住啊!

那可怎么解决噢

网友:
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  危险

网友E:
这样我搞过,到最后,一玩游戏,花屏,再玩不开机,经检测,桥与显卡芯片都挂,最后客户贴钱换板,我再优惠一点,结束

网友:
楼主人才呀这样都行

网友F:
楼主啊  这样肯定holo不住啊  厂家都是节省用料的! 你这么搞桥供电肯定受不鸟!

网友:
想想亮机就很激动

网友G:
国服第一。。。还是修pwm吧

网友H:
这样可以的话,厂家早动手了,可以省很多料

网友:
这样没解决根本问题,恐怕有后遗症

网友:
反馈  量没

网友:
那你还不如直接用集显

网友I:
估计不会经用的,过不了多久又来,再收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服第一果然不一样。。。显卡运行大游戏时候。估计还是得掉电。。电流扛不住啊!

桥供电的电流输出没那么大,玩游戏的时候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看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我搞过,到最后,一玩游戏,花屏,再玩不开机,经检测,桥与显卡芯片都挂,最后客户贴钱换板,我再优惠 ...

照你这么说最后得换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  这样肯定holo不住啊  厂家都是节省用料的! 你这么搞桥供电肯定受不鸟!

后面看看会不会回来吧,烧了就只有换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服第一。。。还是修pwm吧

这就是PWM,OK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可以的话,厂家早动手了,可以省很多料

有道理,下次遇到直接去掉独显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不会经用的,过不了多久又来,再收点钱

你不要学我

网友:
嗯,你说的有道理,下次遇到的话就改集显。至少不会有烧桥的风险

网友J:
这机器跑下鲁大师肯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跑下鲁大师肯定挂,,,,,

你是来火上浇油的么?下次遇到我就直接去掉独显

网友:
楼主好技术,但是感觉会不稳定啊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客户同意的话,集成显卡更稳定吧。功率不够搞不好扩大故障。

网友:
不是有集成bios吗

网友:
还不如改成集成

网友:
有的桥的1.05吧,显卡工作电流大,桥的小,玩游戏或者有负载运行时候电流增大,搞不好就烧桥的

网友:
国服第一 ,,,,,,,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人才啊,请问显卡正常吗?驱动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最后得换板咯

看运气的!  可能我运气差吧

网友:
维修就是能解决故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