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12 的刷写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23):
最近 用809  刷写器   刷9012的EC  老是提示报错   无法刷写  求论坛大神们指导

网友:
迅维实地            大把的免费资料哦

分分分

网友:
你用不用换个EC试试?

网友:
可能是线没有接好,也可能是EC本身问题

网友:
换个ec试试啊,这是最直接快速的办法的

网友:
读取KB9012时,总是提示校验错误,排除了N个可能后,发现是他所用的USB HUB造成的,将809F直接插到电脑USB口,读取、校验就正常了。

网友:
EC试试?可能是EC本身有问题

网友:
EC 接线  USB显  U口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哟

网友:
你先读取一下,在读取的时候会自动降频,如果读取出错,肯定写入不成功。我一般是读取,擦除,然后手动写入